有关烧入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1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一下你的com口或者波特率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烧入板?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网友C:
查看一下电源是否能够供电?

网友C:
在看看电源晶振之类的。

网友C:
下载接口看看可以么?

网友D:
也可以看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