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上电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9-12):
(无正文)

网友A:
ARM几?
是否有烧录程序?
boot的位置是否与烧录位置一致

楼主:
ARM7,LPC2294,有烧录程序吧,而且开始还能用起的,就是突然ARM不工作了,刚打了有些管脚,好像高电平只有2.3左右

网友B:
最好有对比测试,找另外一块同样的板子看能不能启动。

楼主:
问题好像是上电顺序有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首先由于使用仿真器的时候ARM会使用一个默认时钟(我用的AT91默认是MAINCK),但是不用仿真器上垫时,可能默认的会是慢速时钟,所以要在程序当中设置好时钟,最好能和仿真器时差不多;其次还要注意烧写地址是ROM还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