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器的LCD屏在哪里可以买?

楼主(2013-09-12):
4节电池的充电器,显示屏实现每节电池的电量。产品卖的不贵,就不考虑开模定做了,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屏。如下图:

网友A:
这个是人家厂家定做的,不是通用器件,市场上不会有卖.
制版费不是很贵的,量大可免制版费

网友B:
液晶开模费600 可以做10片 批量大概2-4块 看你做多大的,
自己找家液晶厂问问就知道了

楼主:
液晶厂问了好几家没有,标准件只有显示一颗电池的那种屏。。
看来真的是没有卖了,开模定做不懂老大同不同意哎
关键还是价格呵呵

3位数的开模费都要省,这项目还是别上了,浪费人力资源。

楼主:
刚发的贴还不能结

网友C:
做100片以上就比买现成的便宜了。

网友A:
大哥的资料就是棒

网友D:
都是别人定制的,除非撞运气,正好找到他的供应商,否则不现实了。

网友E:
开模的话并不贵,数百片就可以了,找现成的那要看你的RP了,而且一定量以上未必就便宜。

网友F:
去阿里巴巴找找看

网友G:
量大还是定制划算,一般来说公司的产品都是长期给别人供货,所以最好是定制

网友H:
5年前,开模要3000元左右。

网友I:
普通常见的电子表的那种液晶具体的名字是什么?一直不知道,什么TN之类的到处是广告。。。
其实一直觉得这种液晶效果最喜欢,呵呵,因为几乎可以完全的黑白分明。。

网友J:
现在开模就三四百吧,,这种现成的不可能有,除非你知道这个屏的生产厂家,,要不搞个点阵屏,取模自己搞图标

网友K:
长知识了!!

网友L:
搞个led显示电量得了

网友M:
LCM,一般要收开模费,因为定制,基本无法卖给别人,但只要你的量稍大一点就不用开模费了。

网友N:
不知道你这个有型号没,推荐你去易购IC,去看看,也许有惊喜

楼主:
老大和采购在试图找厂家,看RP怎样了,不得的话就开模做了,多谢楼上各位了。

楼主:
下班收工,神马都是浮云,休息休息,生活还是那么美好
绳命是入刺的竞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