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连接不上,烦请帮忙帮忙!!!!!!!!!!!

楼主:
编译时没问题,连接时出现以下错误: ,按NO,则出现这个
具体错误:
整个文件如附件:

烦请版主或能人们帮帮忙,解释解释或建议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2013-09-12):
编译没啥问题  就说明程序没多少问题
你的仿真器驱动等应该没啥问题吧
那就是cmd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啥问题  就说明程序没多少问题
你的仿真器驱动等应该没啥问题吧
那就是cmd的问题了    ...

烧一般的程序进去,能正常运行!
但就是FFT的程序与板连不连不上,FFT的cmd要注意什么?我的cmd全在我的附件里,帮看看!
第一次搞,烦指教,或帮说下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一般的程序进去,能正常运行!
但就是FFT的程序与板连不连不上,FFT的cmd要注意什么?我的cmd全在我的 ...

与板连不上  与程序没关系
ccs在没有工程的时候也可以连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板连不上  与程序没关系
ccs在没有工程的时候也可以连接上的

版主,那我的为什么连不上啊?????

  那你看有没相关资料或教程??????

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那我的为什么连不上啊?????

  那你看有没相关资料或教程??????

你先插拔一下你的仿真器  在资源管理器中看看驱动是否被识别
如果识别成功了   就说明驱动没啥问题
我看到你用的是TDS100V2   你的ccs版本是否能被仿真器使用
你看看仿真器使用说明
仿真器是否和ccs在同一目录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插拔一下你的仿真器  在资源管理器中看看驱动是否被识别
如果识别成功了   就说明驱动没啥问题
我 ...

我其它实验都能连接上,应该说明CCS软件和仿真器驱动都没问题了吧!!!就是FFT连接不上!
求解??????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它实验都能连接上,应该说明CCS软件和仿真器驱动都没问题了吧!!!就是FFT连接不上!
求解???? ...

这还就奇怪了   连接与代码没多大关系的啊

网友B:
错误上 不是说你的cmd文件 有问题吗  换个cmd试试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最后一个错误不是说程序落在了一个不可写的存储区域!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和兄弟们的回复,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