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 On-Chip Flash Programmer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2):
    OSSCCLK(晶振?低速外设预定标时钟?)
    PLLCR
    SYSCLKOUT
    程序调了两个月还不知道这三个参数到底干嘛的,概念没搞清楚,网上也没查到详细的解释。
    发帖求助,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波特率=(SYSCLK(CPU主频)/4*(SCIBAUD*8))-1
        LSPCLK=SYSCLK(CPU主频)/4  LSPCLK:低速外设预定标时钟
        SYSCLKOUT(CPU主频)

PLLCR:倍频?分频?作用?

网友A:
oscclk是接的晶振频率;
clkindiv 是分频
pllcr 是倍频

例如,28335外接晶振是30MHz,clkindiv设置2,pllcr设为10,
结果就是芯片的工作频率SYSCLKOUT 1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cclk是接的晶振频率;
clkindiv 是分频
pllcr 是倍频

太感谢了,明天结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cclk是接的晶振频率;
clkindiv 是分频
pllcr 是倍频

谢谢你的回答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