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I/O口问题

楼主(2013-09-12):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用的PIC18F67K22的芯片,我在调试UART通讯问题时,发现C口的方向寄存器始终是输出,但UART的接受口(RC7/RX)应该配置为输入,但我在初始化中配置为输入,但在WATCH窗口中,看此变量还是输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用这个脚做UART输入,你注意UART要设置成异步模式,

楼主:
我已设置为异步模式  RCSTA1=0XD1  TXSTA1=0X63

楼主:
我已设置为异步模式  RCSTA1=0XD1  TXSTA1=0X63  但这个接收口还是输出

网友B:
发一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