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PMSM空载运行,一周期内电流跳变9次。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12):
新手上路,求大神提携!!!
1、在之前的一个程序上改的,电机能够转动,但是电流波形一周期内跳变9次,找不到原因,反馈值都正确,前向通道也正常。
2、在电机运行时怎么监控内部的数据啊,RTDX能用吗,我现在只能Reset CPU 看最后时刻的内存数据。
3、这个论坛能上图吗,我想传张波形图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论坛能上图吗?                  当然可以.
可以添加附件, 先上传图片的附件, 然后点击嵌入到帖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能上图吗?                  当然可以.
可以添加附件, 先上传图片的附件, 然后点击嵌入到帖子里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