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关于整流电路及开关电源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12):
1、以桥式整流电路为例,他是如何实现升压的?
2、整流器后输出滤波器电容值是如何确定的?
3、其后续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感值又是如何确定的?
请给出数学公式或者模型,要有说服力,不要具体值,因为我以为设计过程中不能碰到什么问题都要去查,那样永远不能称之为经验,谢谢!

网友A:
1:倍压整流。
2:根据负载及纹波的大小。
3:根据振荡频率以及负载来确定。

网友B:
1,我也想知道桥式整流是怎么升压的。。。给个图,学习学习
2,it=cu凑合着用吧
3,拓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我也想知道桥式整流是怎么升压的。。。给个图,学习学习
2,it=cu凑合着用吧
3,拓扑? ...

还是给楼主推荐本书吧

这个的写书才能说明白的

楼主:
几位大神,可以一语中的么?

网友D:
家里有几亩地。想请楼主耕种!…哈哈!收获当然是地主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几亩地。想请楼主耕种!…哈哈!收获当然是地主的哟…

不懂你想说什么

楼主:
:L

受到警告 1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我也想知道桥式整流是怎么升压的。。。给个图,学习学习
2,it=cu凑合着用吧
3,拓扑? ...

倍压整流莫不是和桥式整流可以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