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大神帮助,Altium Designer 9重装后.问题还在.

楼主(2013-09-12):
求大神帮助
,Altium Designer 9重装后.设置跟之前一样.问题还在, 求大神回答,怎么清除数据,把软件恢复最初

网友A:
用360强力清除,然后在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60强力清除,然后在重新装!

这个不行啊..我试过很多次了..最后我清除了注册表.可以了

网友B:
你搜一下C盘是不是有protel的东西。

网友B:
上次我用99SE也是这样,我在C盘把protel99SE相关的东西,搜出来删了。就正常了。

网友C:
恩恩,清楚註冊表應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