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CPU间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3-09-12):
刚学430, 想问下, 多个149 间的通讯能用I2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是小白白,,  那可以通过一个 主CPU控制 多个CPU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小白白,,  那可以通过一个 主CPU控制 多个CPU吗

可以。一个MCU通过I2C给其他MCU发送命令或数据,其他MCU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和数据进行执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个MCU通过I2C给其他MCU发送命令或数据,其他MCU根据接收到的命令和数据进行执行程序 ...

  好的,我 再查些资料学习下! 3q !

网友B:
需要设定不同的iic地址的。

网友C:
只要IIC支持主从模式 就可以了!

网友B:
定义好了主从模式,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访问地址可以自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定不同的iic地址的。

  是通过 一个 i2c 总线还是多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过 一个 i2c 总线还是多跟

1个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