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关于PWM管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2):
正在调试一个LED的驱动,使用NUC120的PWM0 (PA12)来驱动一个LCD 的亮度,PA13也就是PWM1的那个管脚作为通用管脚控制LCD的ON/OFF,在func(pwm01)后,确实是在PWM0管脚出现了PWM波形,但是PWM1(PA13)的那个管脚不受控制了,请问大家,配置PWM0来做为PWM管脚,PWM1如何作为IO口来使用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要用func(pwm01)。看手册,自己配置寄存器。。。。。。

网友B:
自己配置。不要捆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