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基于数显直流稳压可调电源

楼主:
想做个数显直流稳压可调电源,用ICL7107和LM317做的,想问下,ICL7107典型电路那里的电容是用什么类型的电容,是CCB电容吗,还是电解电容呢,有这方面资料的,可以发一些资料给我吗,也可以 是用单片机加AD做的可调电源这方面的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A(2013-09-12):
不同的应用,需要用到不同种类的电容,比如振荡电容就不能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滤波电容一般也不能使用小容量的涤纶电容,具体要看它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B:
"基于"这个词很流行嘛?
图?问问题不要把网友当自己来问,换个角度,别人问这样的问题,你能否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这个词很流行嘛?
图?问问题不要把网友当自己来问,换个角度,别人问这样的问题,你能否看明白? ...

不好意思,我以后会注意的了,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应用,需要用到不同种类的电容,比如振荡电容就不能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滤波电容一般也不能使用小容 ...

数据手册说它们是积分电容,但我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说它们是积分电容,但我不了解

这些并非都是积分电容。
5个电容,容量自100pF到0.47uF。电解电容一般没有这么小的容量,且电解电容有极性,漏电稍大,不宜在此使用。
除100pF电容外,其余4支仅要求漏电小,均可使用CBB电容。100pF这支通常只能用陶瓷电容,因为CBB通常没有这么小的容量。

网友D:
不用整那么复杂了,TB上买一个显示模块,就可以直接测量电压了,然后配上LM317做电压调整就可以了。或者在TB上买一个3R33的DC-DC恒压恒流模块,搭配个旧的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瓷片就行了吧
网上应该有很多用317做可调带显示的电源资料啊,学校里不都爱这么玩嘛,应该可以搜索到

317走CV,CC可调方案,如果木有记错的话其规格书上就有,,你要做的就是加个显示,搞个运放采样一下送给单片机AD转换一下。。。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