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下传dsp程序

楼主(2013-09-12):
我用vs2008编写串口程序,下传数据后,可以看到数据应经传到目标变量里,但是不能对控制的电机起到控制作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看你的  处理器控制的电机 电流能不能驱动它 !!电流太小 电机怎么转??不行就加上拉!!! 前提是你确定你下发的 控制指令百分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  处理器控制的电机 电流能不能驱动它 !!电流太小 电机怎么转??不行就加上拉!!! 前提是你确 ...

指令肯定没问题,就是可转动时间。如果不用串口直接在程序里写入控制时间的话可以动。但是直接在程序中写控制时间,是要先加载,再运行。我用串口传输时是先加载运行再输入参数。这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B:
还是建议你先测试通过SCI程序   你可以在硬件仿真条件下   先发送数据  接收到后回送数据
如果上面接收到一样的数据  那就说明没啥问题
接下来就是确认接收到的数据类型了   你可以查看变量
下发数据之后refresh一下   看看下来的是字符还是HEX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令肯定没问题,就是可转动时间。如果不用串口直接在程序里写入控制时间的话可以动。但是直接在程序中写 ...

这样的话  应该是硬件接收数据不正确  你可以做个测试啊 接收正确硬件就上传一条指令  你看看 你每次下发数据后 设备应答对不对啊!!!应该是设备接收错误 可能是数据格式不对就像4楼说的,还有就是可能接收不完整,这个你可以用开发平台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应该是硬件接收数据不正确  你可以做个测试啊 接收正确硬件就上传一条指令  你看看 你每次下发 ...

还有就是数据传输 波特率 你看你的硬件程序里的波特率设置 跟你的上位机软件设置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