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接收9微数据的串口助手??

楼主(2013-09-12):
有的话  PC机的串口端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带校验位的就是9位,所有串口和串口软件都支持。如果数据位是9位,那可就不是标准的串口的了,自然基于标准设备的符合标准的软件也都不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校验位的就是9位,所有串口和串口软件都支持。如果数据位是9位,那可就不是标准的串口的了,自然基于标准 ...

谢谢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