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同一个程序同一批电路板现象不一样,郁闷

楼主(2013-09-12):
公司委托第三方生产的一批电路板,下载我的程序后一部分电路板正常,少数不正常,
我们使用有一个LCM,就是这个12864显示异常,同一个程序,少数电路板上LCM显示的汉字是倒置的,同事检查了硬件说硬件似乎没什么问题,说很可能是程序的时序问题,但是查了两天没找到原因,

这个怎么继续查找原因呢,郁闷死了

网友A:
建议从硬件上查找原因 拿一个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做下对比,看是否存在异常

网友B:
先把时序中的时钟搞慢点,多延时一下看看

这种情况互换一下,就可以看出问题

网友C:
你的同事没说错,液晶显示就是要多考虑时序问题,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复位同步的问题,建议将液晶的复位和MCU连接在一起,或者MCU程序初始化时增加延时,保证MCU的执行要在液晶复位之后。

网友D:
软件问题99%

网友E:
都能显示硬件肯定没问题。

查软件吧。

网友F:
把好的板子和坏的板子的LCM互换,替代排除法。
也许LCM有2个型号,厂家出货搞混了。

网友G:
嗯,楼上的方法不错,用替代法,一个个的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原因找到了,因为在KEIL里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的,但是我已经证实这样的初始化不起任何作用,必须单独初始化,两天的血的教训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原因找到了,因为在KEIL里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的,但是我已经证实这样的初始化 ...

是这个原因吗?你确定???你开优化没有?

网友I:
关于一些变量出事化确实是比较蛋疼的。。。。特别是chr之外的 数据类型  不出事化 就是随机数。。。

网友J:
估计是volatile的问题。

网友K:
一般同一个代码 初始化错误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个未必是根本原因

网友B:
"谢谢各位的指点,原因找到了,因为在KEIL里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的,但是我已经证实这样的初始化不起任何作用,必须单独初始化,两天的血的教训"

严重怀疑你的说法

网友L:
单片机端口没有用到的一定要配置为上拉输入或者推挽输出,如果默认为悬浮输入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这个原因吗?你确定???你开优化没有?

改过后确实正常了

网友M:
好像经常碰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的指点,原因找到了,因为在KEIL里一个全局变量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的,但是我已经证实这样的初始 ...

这个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尝试,
1 在LCM只显示汉字,
ucHzDisplayOnLcd_Pos(1,2, "传感器",6);,正常。
2在LCM显示汉字,
ucHzDisplayOnLcd_Pos(1,2, "传感器",6);
display_string_16x8( old_uc_g_Choice_ID_page,122," ",1); 汉字倒置,

当初始化old_uc_g_Choice_ID_page 后,就不再倒置,

反复测试几次,都正常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做了几个不同的尝试,
1 在LCM只显示汉字,
ucHzDisplayOnLcd_Pos(1,2, "传感器",6);,正常。

1,没有焊接好,虚焊,或者短路。
2,程序写的不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N:
1,没有焊接好,虚焊,或者短路。
2,程序写的不抗干扰。

程序写的不抗干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刚毕业经验不足,学习了。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程序写的不抗干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刚毕业经验不足,学习了。谢谢 ...

比如传送数据,电压不同,通讯速率有可能就不同哦,那个时候,同样的代码就不一定能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