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想把顶层的过孔做的比底层的过孔做的稍微大点 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9-12):
想把顶层的过孔做的比底层的过孔做的稍微大点  怎么设置啊????   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放图讲话

网友B:
貌似

我没研究过

网友C:
多层的可能可以,双面板估计就没戏了

网友D:
还有这种要求?是为了散热又不漏锡?通孔肯定是上下一致的,没有钻头可以支持,除非你用盲孔+盲孔的方式。

楼主:
大家看下..

网友E:
是热焊盘设置

网友F:
我觉得仅仅是孔环的不一样,通孔还是一样的。

网友G:
通孔肯定是上下一致的

网友H:
是不是做顶层底层的焊盘不一样?设置一个带孔的焊盘就行了。

网友I:
第一次聽說這個,又學習了

楼主:
多谢 大家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