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逆变波形接异步电机不正常

楼主(2013-09-12):
新手,求各位指教。
  在做一个逆变器,用的IPM是三菱PS21867,调制方式SVPWM,75HZ输出。接一般小功率电机电机均可。接4KW电机启动不了,输出波形上图,目测有的载波打不开,甚至出现反向电压,很是不解。测了一下堵转线电流5.8A左右。用三相电阻模拟同样负载,波形正常,求解

网友A:
楼主,几个问题:
1)你的过流是怎么设置的?多少过流,额定负载1.1倍?
2)从逆变器到电机的导线是什么样的,多长?

楼主:
电流I=Vsc/旁路电阻,为了不产生过流信号,直接将旁路电阻短接
另外,逆变器到电机接线不超过3米

网友B:
恐怕是输出功率不足, 再加上频率这么高, 电机转不起来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C:
电机启动过程中功率是比较大的,加斜坡启动试试。用电阻模拟只是模拟的静态功率

网友D(2015-02-12):
楼主的直流电压貌似是波动的,我看过ABB的输出电压波形,看上去很平。还有,楼主没加斜坡吗?开始运行就是75Hz?那真是强了,可能功率小的就是可以随便玩的。

网友E:
低频加转矩提升应该能起来。还有就是楼上说的那个直流电压,不知道是测试问题还是实际波形就那样,如果实际波形是振荡的,那电机电流估计也会振荡的。

网友F:
看不下去了!…还是想教教你!…
   1   逆变器多大的功率?…原电源用380V吗?…还是其它?
   2   对“电机拖动”了解多少?…特别是启动运行瞬间?…
   3   过流保护动作电流多大?…
   4   (电路贴出不完整)输出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5   是否有功率因数补偿?…
   6   有基波发生器吗?…
   7   有相位自动校正跟踪吗?…
   8    等等等等!…

网友F:
再教你!…想研究透!…建议购一台12KW的三相变频器!先了解、掌握电机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