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想加散热片,感觉电路加了不好看

楼主(2013-09-12):
78M05,输入12V,输出5V,50ma, 78M05上功耗大概在0.3W,不需要散热片是否可以?不想加散热片,感觉电路加了不好看……

网友A:
不用加,才50ma

网友B:
楼主挺活跃的,我给你分析一下:

功耗大约为:
( 12 - 5)*(50 + 10) = 0.4W;

不推荐 7805 了,太热了!一个米粒大的 BUCK 芯片就解决了,给你推荐一个 MP2359。

网友C:
才50 mA,用贴片的都可以。
怕发热,可以串几个二极管或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