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教专家

楼主(2013-09-12):
输入电压0-5v如何用AVR实现对应输出0-50K方波,请专家给点指导

网友A:
先采样  后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采样  后定时器

请教版主,情况是这样的:用AVR单片机实现,输入2.5V的话,输出必须是50Khz,50%占空比的方波;输入1.25V的话,输出25Khz,50%的占空比;输入0,输出占空比0.;输入5V,输出100K,占空比1。请教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情况是这样的:用AVR单片机实现,输入2.5V的话,输出必须是50Khz,50%占空比的方波;输入1.25V ...

先采样   比较数值后   送给定时器产生PWM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如果是一直是50%的方波   不用调占空比   都不用PWM的?

网友B:
输入电压一定时,可以用占空比调节输出电压。如果输入电压和占空比不变,输出电压应该是一个定值。当然,稳定的输出电压还与负载等其他因素有关。

网友C:
看调节精度是多少了,很精确是不可能的,比如想步进1HZ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