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利用天线增强接收模块的接收距离

楼主(2013-09-12):
求高手指点,我用的是RF  315 接收模块 但是距离不理想 想在天线上动动手脚达到理想的距离

楼主:
谢谢    对于天线我还是不懂  天线拉直跟卷成一圈圈 效果要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去买成品天线吧,没有足够知识和经验,自己玩不转天线的,天线设计的难度比电路设计要大多了。

楼主:
用弹簧天线怎么样?

楼主:
那些产品天线比较好 成本比较低呢

网友A:
什么天线好,找样品来测试。

网友B:
看实际应用,如果是固定的两点间通信可以使用定向天线可以大幅度增加链路预算(通信距离)。

网友C:
模块用的小天线,它的特性受安装环境影响很大,即便是买的50欧成品天线,在实际使用时阻抗也可能变,要想达到最佳通迅距离,应根据应用环境认真调试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