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5V转正负48V芯片

楼主(2013-09-12):
有没有人用过5V转正负48V的开关电源芯片,模拟话机用的输出30mA就够了,选了TI的LM5001,空载可以输出正负48V,但是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网友A:
加个电容?

网友B:
电压那么高呀?用倍压整流?专用的SLIC芯片好像有带负48V及96V的振铃信号的。

网友C:
RCC吧.RCC做5W以下,非常不错的.还可以做成隔离的.

网友D(2014-07-25):
做成隔离的不错

网友D:
怎么加电容才会没有问题呢

网友E:
开玩笑吗?这么大,电流肯定小的要命。

网友F:
这个太大的差距,就算能量不丢失,转换后电流确实很低了。估计你干什么都不是很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