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转正负48V

楼主(2013-09-12):
有没有人用过5V转正负48V的开关电源芯片,模拟话机用的输出30mA就够了,选了TI的LM5001,空载可以输出正负48V,但是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网友A:
这么高电压····
见过双路输出正负15V的,没见过双路输出可以做正负48V的。
估计要两个单独的元器件来做吧。。。

啥都不懂,围观一下这个帖子,顺便帮楼主顶顶

网友B:
参数没设置好呗,,变压器双线并绕,输出正负48V

楼主(2014-03-22):
找到了,辛苦大家了

网友C:
输出负载电流超过芯片过流值?  拉低电压了吗?  楼主回答下

网友D(2018-03-05):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辛苦大家了

请问你找到了哪个芯片,希望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