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场效应管功率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3-09-12):
这是个功率放大电路,KOUT为信号源,电压范围为0~2.5V,MA为输出电压,150V

求大神帮助分析
1、DR6是如何调节频率相应的
2、用DR4、DR3调节纹波的原理(操作时是先调节DR4,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再调节DR3)
3、经运放AR2输出的AOUT1几乎不变,原理是什么
4、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何实现0~2.5V输出,-10~150V输出的

网友A:
什么功率放大?信号属性?
1. 调节频率?
2. 调节波纹?
3.“ AOUT1几乎不变”什么意思?
4.“ 整个原理”,太大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率放大?信号属性?
1. 调节频率?
2. 调节波纹?

KOUT为输入信号,范围是0-2.5V,HO0输出-10-150V,正弦波频率响应2.0kHZ,纹波小于10mV,KOUT在0-2.5V变动时,AOUT1信号几乎不变,下面是测量数据,键盘输入的值即为HO0的电压值
键盘输入/V        10        20        30        40        50        120        150
AOUT1/V        -2.220        -2.219        -2.218        -2.217        -2.216        -2.209        -2.206
KOUT/V        0.162        0.327        0.491        0.656        0.820        1.972        2.464
AOUT0/V        -0.455        -0.910        -1.365        -1.820        -2.275        -5.456        -6.816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典型,有些东西还不好讲,但是
1. “ 输入信号0~2.5V,正弦相应2000Hz,波纹10mV“,这一些综合起来看,还是弄不懂
2. ”AOUT1“不变,可能是合理的。可将MA处满负载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典型,有些东西还不好讲,但是
1. “ 输入信号0~2.5V,正弦相应2000Hz,波纹10mV“,这一些综 ...

这个输出只能到150V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只能到150V

并且是电容负载,频率响应是在2.2uF电容负载下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并不典型,有些东西还不好讲,但是
1. “ 输入信号0~2.5V,正弦相应2000Hz,波纹10mV“,这一些综 ...

并且是电容负载,频率响应是在2.2uF电容负载下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率放大?信号属性?
1. 调节频率?
2. 调节波纹?

弄错了,MA是输出,HO1是反馈值,MA是和键盘输入值一样的,误差在0.05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