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安装报错,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13-09-12):
百度上的方法
1.在命令行中执行regsvr32 vbscript.dll
2.删除注册表HKEY_CURRENT_USER中的VBScript。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这个错误我真的没有遇到过
你的什么系统   多少位的   CCS软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错误我真的没有遇到过
你的什么系统   多少位的   CCS软件是否有问题?
...

我的系统是Win7 64 BIT
ccs在别的32位的win7上就能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 64 BIT
ccs在别的32位的win7上就能装

那就是64位的系统兼容性不好   你可以到TI官网上找找新的版本
对系统支持的较多  别用3.3了吧

网友B:
CCS6都已经出来啦

网友B:
目前正在使用CCS5.3,正在下载CCS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64位的系统兼容性不好   你可以到TI官网上找找新的版本
对系统支持的较多  别用3.3了吧 ...

其他版本的CCS也可以用SDflash 通过串口烧录.out吗?我是新手请多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版本的CCS也可以用SDflash 通过串口烧录.out吗?我是新手请多赐教~

只要3.3可以的  高版本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