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74HC573锁存器驱动数码管时消除阴影(消影)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12):
    现在有很多开发板上都用7HHC573锁存器来驱动数码管,在动态扫描数码管时,大部分开发板的例程在消影上处理的很不好。下面我来给出一种消影的方法。

    我们先看下两个图片
    第一张是天祥电子采用的驱动方式(也是大部分开发板采用的方式)

第二张是修改过函数的

可以从图中看出,第二张的显示效果非常好
      常规的驱动方式是   送段--消影--送位--延时-----然后下一位显示,这样显示没有解决段拖影的问题
      现在改为 送段--消影--送位--延时--打开位选将位的值设为0XFF----下一个数码管。这样既解决了位拖影和段拖影的问题

      常规方式代码
                DUAN=1;                                        //打开段锁存
                DPY_DATA=DPY_CODE[1];        //送段数据
                DUAN=0;                                        //关闭段锁存
                DPY_DATA=0XFF;                        //关闭数据,防止位拖影
                WEI=1;                                        //打开位锁存
                DPY_DATA=0XFE;                        //送位数据
                WEI=0;                                        //关闭位锁存
                Delay1ms();                                //延时1毫秒

     修改后的代码
                DUAN=1;                                        //打开段锁存
                DPY_DATA=DPY_CODE[1];        //送段数据
                DUAN=0;                                        //关闭段锁存
                DPY_DATA=0XFF;                        //关闭数据,防止位拖影
                WEI=1;                                        //打开位锁存
                DPY_DATA=0XFE;                        //送位数据
                WEI=0;                                        //关闭位锁存
                Delay1ms();                                //延时1毫秒
                WEI=1;                                        //打开位锁存
                DPY_DATA=0XFF;                        //清除段数据,消除段拖影
                WEI=0;                                        //关闭位锁存
下面是源码;

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共享

网友A:
不错,鼓励经验分享

楼主:
谢谢鼓励,以后还有更精彩的分享。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在刷新时,先禁止COM驱动,刷新SEG,再送COM线

楼主:
小弟不才,在大佬面前献丑了,向大佬们学习,争取发一些含金量高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在大佬面前献丑了,向大佬们学习,争取发一些含金量高的帖子

你要是能解决数码管亮度不均的问题就更好了。从照片上看,笔画越多的亮度越低,这其实是硬件设计的问题,驱动电流不够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能解决数码管亮度不均的问题就更好了。从照片上看,笔画越多的亮度越低,这其实是硬件设计的问题, ...

我的板子上是有问题,段位上没有加限流电阻,若加上限流电阻会好很多。这种驱动方式一般用在开发板上,若是做产品,是不会用这种驱动方式的..................

网友D:
好经验啊

网友E:
送段--消影--送位--延时
----------------------------------
晕,为什么不是:消影--送段--送位--延时?
你没消影之前就改段值,不拖影才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送段--消影--送位--延时

晕,为什么不是:消影--送段--送位--延时?

你没仔细看,楼主其实是这样的:
送段-段消隐-送位-延时-位消隐

网友F:
同志们,感谢送积分啊

网友G:
不错 不错。 鼓励经验分享 狂顶!!

网友H(2013-10-14):
感觉573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啊。。。这让我想起了用164做的一个数码管驱动,,那个真的是无法消除阴影。

网友I(2013-12-22):
赞一个。问题终于在楼主这里解决了。

网友J(2014-03-30):
关键在于吃透动态显示的原理,   在刷新时,先禁止COM驱动,刷新SEG,再送COM线,就OK了,选送下一位的段码在换位选,必然有阴影。

网友K:
下次用数码管试一下,mark! thanks!

网友L(2015-10-23):
还不错  对新手有很好的作用

网友M(2016-04-10):
如果先送段选数据—打开锁存器—关闭锁存器—再送位选数据—打开位选锁存器—关闭位选锁存器。不知道到这样行不行,也是新手请老鸟指教。

网友N(2016-07-30):
                 DPY_DATA=DPY_CODE[1];        //送段数据
                 DUAN=1;                                        //打开段锁存
                 DUAN=0;                                        //关闭段锁存
                 DPY_DATA=0XFE;                        //送位数据
                 WEI=1;                                        //打开位锁存
                 WEI=0;                                        //关闭位锁存
                 Delay1ms();                                //延时1毫秒
这样写就不存在消不消隐的问题了

网友O(2019-11-03):
你好,我正尝试自己设计数码管电路,能否分享下您的电路板原理图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