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的电磁兼容问题简析

楼主(2013-09-12):
:   前序
    电子产品间会通过传导或者辐射等途径相互干扰,导致电子产品不能正常工作。因此,电磁兼容在电源产品设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若处理不当会带来很多麻烦。
    开关电源是一个很强的骚扰源,这是由于开关管以很高的频率做开关动作,由此会产生很高的开关噪声,从而会从电源的输入端产生差模与共模干扰信号。同时,开关电源中又有很多控制电路,很容易受到自身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所以,EMIEMS问题在电源产品中都需要重视。
    然而对于一个电源系统内有多个子系统的场合,多个子系统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就更加尖锐。由于电源产品体积的限制,多个子系统在空间上一般都比较靠近,而且通常是共用一个输入母线,因此,互相之间的干扰会更加严重。所以,这类电源系统除了要防止对其他电源系统和设备的干扰,达到政府制定的标准外,还要考虑到电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问题,不然将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下面以一个军用车载电源为例,阐述了在设计中应注意的原则,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以及由此得到的经验。
: 电气规格和基本方案
1.1    电气规格
    如图1所示。由于是车载电源,所以该电源系统的输入为蓄电池,电压是915V。输出供辐射仪,报警器,侦毒器,打印机,电台,加热等6路负载。其电压有24V12V5V3种,要求这3种电压电气隔离并且具有独立保护功能。

楼主:
1.2    基本方案
    12V输出可以直接用蓄电池供电,因此,DC/DC变换系统只有24V5V两路输出。由于要有独立保护功能,并且调整率要求也非常高,所以,采用两个独立的DC/DC变换器的方案。24V输出200W,采用RCD复位正激变换器;5V输出30W,采用反激变换器。图2给出了该方案的主电。

                  (b)    反激变换器
      图2    基本方案的主电路

楼主:
三:布局上的考虑
    因为,有两路变换器放在同一块PCB上,所以,布局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加多。
    1)虽然在一块PCB上,但是,两个变换器还是应该尽量地拉开距离,以减少相互的干扰。所以,正激变换器和反激变换器的功率电路分别在PCB的两侧,中间为控制电路,并且两组控制电路之间也尽量分开。
    2)主电路的输入输出除了电解电容外,再各加一颗高频电容(CBB电容),并且该电容尽量靠近开关和变压器,使得高频回路尽量短,从而减少对控制电路的辐射干扰。
    3)该电源系统控制芯片的电源也是由输入电压提供,没有另加辅助电源。在靠近每个芯片的地方都加一个高频去耦电容(独石电容)。此外,主电路输入电压和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同一个电压,为了防止发生谐振,最好在芯片的供电电压前加一个LC滤波或RC滤波电路,隔断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之间的传导干扰。
    4)为了减少各个控制芯片间的相互干扰,控制地采用单点信号地系统。控制地只通过驱动地和功率地相连,也就是控制地只和开关管的源极相连。但是,实际上驱动电路有较大的脉冲电流,最好的做法是采用变压器隔离驱动,让功率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地彻底分开。

楼主:
四 : 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该电源系统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以下问题:正激变换器和反激变换器在单独调试的时候非常正常,但是,在两路同时工作时却发生了相互之间的干扰,占空比发生振荡,变压器有啸叫声。
    这个现象很明显是由两路变换器之间的相互干扰造成的。为了寻找骚扰源而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最终证实是由两路主电路之间的共模干扰引起振荡的。具体的实验过程过于繁琐,在这里就不描述了。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下面给出几种当时采用的解决方案,以及提出一些还可以采用的方案。
    1)在每个变换器的输出侧加共模滤波器    这样不仅可以减小对负载的共模干扰,并且对自身的控制电路也有好处。因为,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后要反馈到控制电路中,如果输出电压中含有共模干扰信号,那么控制电路也会由此引入共模干扰信号。所以,在变换器的输出侧加共模滤波器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减小对负载的共模干扰,还会减小对控制电路的共模干扰。

楼主:
2)在反激变换器和正激变换器之间加一个共模滤波器    这样可以减少两路变换器主电路之间的传导干扰。因为,反激侧差模电流较小,所以,将共模滤波器放在反激侧,如图3所示。另外,为了防止两路电源之间的相互干扰,共模滤波器设计成π型,这样从每一边看都是一个共模滤波器。

         图3    EMI共模滤波器
    3)将反激变压器绕组的饶法改成原副的多层夹层饶法    采取该措施后变压器原副边的耦合更加紧密,使漏感减小,开关管上电压尖峰明显降低。同时共模骚扰源的强度也随之降低。在不采用解决方案2)时,采用本方案也解决了问题。而且,这种方法从根源上改善了电磁兼容性能,且绕组的趋肤效应和层间效应也都会改善,从而降低了损耗。但是,这种绕法是以牺牲原副边的绝缘强度为代价的,在原副边绝缘要求高的场合并不适用。

楼主:
4)减慢开关的开通和关断速度    这样开关管上的电压尖峰也会降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以增加开关管的开关损耗为代价的。
    5)开关频率同步    两路变换器的工作频率都是100kHz,但是,使用两个RC振荡电路,参数上会有离散性,两个频率会有一定偏差。这样两路电源可能会产生一个拍频引起振荡。所以,也尝试了用一个RC振荡电路,一个PWM芯片由另一个PWM芯片来同步,这样可以保证严格的同频和同时开通,对减少两路电源之间的干扰会有一定好处。在这个电源系统中,采用的PWM芯片是ST公司的L5991芯片,可以非常方便地接成两路同步的方式,如图4所示。

                4    两片PWM芯片的同步
    6)在二极管电路中串联一个饱和电感,减小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从而减小共模干扰源的强度    在电流大的时候,饱和电感由于饱和而等效为一根导线。在二极管关断过程中,正向电流减小到过零时,饱和电感表现出很大的电感量,阻挡了反向电流的增加,从而也减小了二极管上电压尖峰。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讲,是减小了骚扰源的强度。用这种方法抑制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也会造成一定的损耗,但是,由于使用的电感是非线形的,所以,额外损耗相对RC吸收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楼主:
5a)是正激变换器在没有加饱和电感时续流二极管DR2的电压波形,较高的振荡电压尖峰是很强的骚扰源。图5b)是正激变换器在加了饱和电感后的二极管电压波形,电压尖峰明显降低,从而大大减弱了该骚扰源的强度。

   7)对反激变换器的主开关加电压尖峰吸收电路    尽管反激变压器绕组的饶法有很大的改进,漏感已减小。但是,由于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不是一个单纯的变压器,而是变压器和电感的集成,所以,要加气隙。加气隙后的变压器的漏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若不加吸收电路,开关管上电压尖峰会比较高,这不仅增加了开关管的电压应力,而且也是一个很强的骚扰源。

楼主:
6给出了反激变换器的吸收电路。R1C1D组成了RCD钳位吸收电路,它可以很好地吸收变压器漏感和开关管结电容谐振产生的电压尖峰。图7(a)是没有加吸收电路时,开关管上漏源电压波形,有很高的电压尖峰。图7(b)是加了RCD吸收电路时,开关管上漏源电压波形,电压尖峰已大大降低。但是,将图7(b)振荡部分放大看,如图7(c)所示,可以发现,又出现了一些更细的D RCDR2C2RCR2C2 D 7(d)

楼主:
8)采用软开关电路    上述解决方案1)-6)是在不改变现有电路拓扑的前提下降低电磁干扰所采用的方案。其中1)-2)是采用切断耦合途径的方法;3)-6)是减弱骚扰源的方法。实际上,在选择电路拓扑时就可以考虑有利于EMC的拓扑,这样就不容易产生上面的问题。其中采用控制性软开关拓扑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选用控制性软开关拓扑(例如移相全桥变换器、不对称半桥变换器、LLC谐振变换器[4]),不仅可以减少开关损耗,而且可以降低电压尖峰,从而减弱骚扰源的强度。但是,采用缓冲型的软开关拓扑,不仅增加了很多附加电路,并且从降低EMI角度来说也不一定有优势,因为,大多数缓冲型软开关拓扑将原先的振荡能量转移到附加的电路上了,还是会产生很强的EMI
:  总结
    由于在空间上一般都比较靠近,而且,通常是共用一个输入母线,所以,在内部有多个子系统的电源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电源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非常尖锐。在选择电路拓扑时应尽量选用控制性软开关拓扑。在设计PCB板时应该注意多个子系统的位置关系和地线的安排。当电路中出现电压尖峰时,可采用RCD或者RC等吸收电路。对于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可以采用串联饱和电感的方法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加合适的EMI滤波器来隔断干扰的耦合途径。

网友A:
好资料   比较不错   谢谢楼主的资料   谢谢   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先收藏了   好好消化消化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了    这一块   了解的确实不多   确实需要花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不错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啊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   比较不错   谢谢楼主的资料   谢谢   这一块   需要好好看看   先收藏了   好好消化消化  ...

这些话怎么都好眼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分享了    这一块   了解的确实不多   确实需要花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不错  很不 ...

帖子风格都这么相似的。

网友D:
地环路干扰:常发生在通过较长电缆连接,地相距较远的设备之间。原因是由于地环路电流的存在,使两个设备的地电位不同。通常用光电耦合器或隔离变压器进行“地”隔离,消除地环路干扰。

网友D:
输出电压经过分压后要反馈到控制电路中,如果输出电压中含有共模干扰信号,那么控制电路也会由此引入共模干扰信号。

网友E:
谢谢了   电磁兼容一直是电源设计的难点    一直在这一块   没有很大的突破     还需要花时间去琢磨

网友E:
总体感觉电磁兼容这一块   比较抽象   很多现象   只能通过仪表测量才能看到   而很多小公司 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   很多问题   一旦出现   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F:
电源系统除了要防止对其他电源系统和设备的干扰,达到政府制定的标准外,还要考虑到电源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干扰问题,不然将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F:
由于在空间上一般都比较靠近,而且,通常是共用一个输入母线,所以,在内部有多个子系统的电源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电源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非常尖锐。在选择电路拓扑时应尽量选用控制性软开关拓扑。

网友A:
好好学习学习   确实是不错的资料     对于开关电源这一块   感觉还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很了解   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琢磨琢磨

网友G:
开关电源是一个很强的骚扰源,这是由于开关管以很高的频率做开关动作,由此会产生很高的开关噪声,从而会从电源的输入端产生差模与共模干扰信号

网友G:
在二极管电路中串联一个饱和电感,减小二极管的反向恢复,从而减小共模干扰源的强度,在电流大的时候,饱和电感由于饱和而等效为一根导线。

网友G:
在二极管关断过程中,正向电流减小到过零时,饱和电感表现出很大的电感量,阻挡了反向电流的增加,从而也减小了二极管上电压尖峰。从电磁兼容的角度讲,是减小了骚扰源的强度。

网友H:
开关电源这一块   要真正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楼主   先谢谢了   这一块   还需要好好看看   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比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