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容的容值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3):
近似按R5C3=1/ωL计算,适当增大取标准值。不必拘泥,多时经验取值

网友B:
***教授对此有研究。
***计算出的电容量是330uF的10倍。

可是又立即改口说只需要100uF,因为1000uF电容体积较大。
编个理由都编不圆。

网友B:
顺便对楼主说一句:首帖电路出自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是很不高明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授对此有研究。
***计算出的电容量是330uF的10倍。

谢谢啦,我看那个书上面说的是R5,R6和电容C3形成高通滤波器的啊,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看那个书上面说的是R5,R6和电容C3形成高通滤波器的啊,不懂啊。。。 ...

是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转折频率应该按照2楼Lgz2006所说公式近似计算(公式多敲了一个“L”),不能按照3楼图片中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