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can引脚是哪个

楼主(2013-09-13):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在看PIC24的数据手册时说can引脚是C1RX和C1TX,但是实际中并没有看到啊,并没有这两个引脚啊。 我用的是PIC24HJ64GP504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上面肯定有说明

网友B:
并不固定,可以管脚重映射到多个引脚中的一个。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楼主(2013-10-20):
引用 网友B:
并不固定,可以管脚重映射到多个引脚中的一个。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是的,终于耐心看完了,知道了可复用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