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分析一个模拟PI(比例积分)调节电路

楼主(2013-09-13):
今天来介绍一个自动控制上常用的一个调节电路:PI调节电路,也就是比例积分电路。当然作为PID调节电路,会有很多种形式,这可是最简单的由单运放构成的PI电路。你也可以通过三个运放来构成,U2构成积分器,U1做比例运算,U3构成加法器。如图1:

图 1

上面的比较好理解,这里就不讨论了。我们来研究下面的PI电路。如何来读懂这个电路呢,似乎与图1差别很大,好下面来计算一下传递函数

图 2

如图2 箭头表示电流的方向,取电压与电流关联参考方向。根据运放“虚短“可知运放反向输入端基本保持零电位。则
                             I=Vi÷R1-------------------------(1)
由“虚断断”可得I直接流过R2 C1路径,Ur2 Uc1 分别表示R2 C1上的压降
则                          Ur2=I×R2可得Ur2= Vi×(R2÷R1)---(2)
                             由1/C1×(dUc1/dt)=I两边积分可得
                            1/C×∫I=Uc1=>1/C1×∫(Vi÷R1)dt--------(3)
综合2 3两式的,我们就可以华丽的得出以下
                             Vo=-Vi×R2/R1-1/C1×∫(Vi÷R1)dt 稍微整理一下可以看到更清楚一点

                              Vo=﹣(R2/R1) ×Vi-1/( C1×R1) ×∫Vidt------—(4)
                             令Kp=﹣(R2/R1) Ki=-1/( C1×R1)
                            Vo=Kp×Vi+Ki×∫Vidt 这其实就是个PI调节的标准表达式。
                            Vo通过某种方式去控制外设,常用方法如三角波比较进行脉宽调试。
                           我们再对上面的图进行简单的变形得到下图

图 3

采用上面的计算方法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输出表达式
其中 I=(Vi/R1+Vref/R3)
在实际系统中Vi作为实际采集的目标值 Vref就是设定的目标值。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将Vref设置为对应的负值,以构成负反馈。如目标值是5V,就将Vref设定为-5V.再将R3的值取的后R1一样。则I=(VI-Vref)/R1  I=Ve/R1. 这图三可直接变换为图 2,只需将Vi 变为Ve
将4式中的VI替换为Ve
Vo=﹣(R2/R1) ×Ve-1/( C1×R1) ×∫Vedt------(5)
适当调节R1 R2 C1 就可以设定PID参数

在看看下图据说也是有人用的, 但是我没有用过,我就是推算下

                                                图 4
通过和上面同样的方法 Ve=Vi-Vref;
Vo=Vref﹣(R2/R1) ×Ve-1/( C1×R1) ×∫Vedt------(5)
(5)式与(4)式相比多了个直流分量 Vref.。如果后级电路配合合适,应该也是可以实现反馈调节的。

我想采用图2中的电路代替PI模块,但是差了个负号,这该怎么应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反馈大多用第三种方式
更正一下,在算传递函数时不计算直流分量的

网友B:
看到有的PI调节如下图:

1. 是不是这个只有P调节,输入输出关系大致为U3=(U1+U2)*5.3?
(其中U1为指定信号,U2为反馈信号并取反。)
2. 电容C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的PI调节如下图:

1. 是不是这个只有P调节,输入输出关系大致为U3=(U1+U2)*5.3?

哥,你这个从原件C1==pf的取值来看 不是PI调节。这个,C1的取值很大程度决定电路功能,在低频输入时,可以认为C1开路。此时电路退化为简单的一个放大,放大结果就是你写的那个。在输入频率f=1/(2*pi*R2*C1)时 C1开始起作用,(准确的说应该是从f/10开始起作用),放大倍数变小。在10f 频率处R2 基本不影响放大倍数,此时放大倍数约等于3.3。你这个电容太小了,这么小的电容一般是用来频率补偿用的。

当然如果你将C1取得很大 如uF级别。此时C1的阻抗在工作频率范围内比R2 小很多。也是可以将R2去掉进行分析,也是可以作为PI电路来看待。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有什么不正确的,请高人之处

网友C(2014-08-14):
模拟PI调节电路

网友D(2016-06-11):
解决了燃眉之急

网友D:
我用的就是最后一种,但是用算法实现的

网友E:
为了点个赞,专门挖座坟

网友F:
你们为什么喜欢用时域的东西来算呢,直接到复频域,一眼就看穿了,还需要这样计算?

网友G(2016-07-16):
引用 网友F:
你们为什么喜欢用时域的东西来算呢,直接到复频域,一眼就看穿了,还需要这样计算? ...

频域来分析一下过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的PI调节如下图:

1. 是不是这个只有P调节,输入输出关系大致为U3=(U1+U2)*5.3?

针对这幅图,Uo输出可以表示为Uo=(U1/R3+U2/R4)X(R1+R2/(1+R2C1S)),代入实际电阻值,最终的公式为Uo=(U1+U2)*(3.3+2/(1+0.66m*S)),再整理一下,可得传递函数G(s)=(5.3+2.2m*s)/(1+0.66m*S),其中m表示毫秒,大家一看,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超前滞后环节吗,把波特图给画一下,就能看出这个传函的暂态和稳态增益了。不过按照目前的参数,稳态和暂态增益都太低了,静差会很大,因此后级应该还有个放大环节,把增益提上去,现在稳态增益才5.3倍,再放大至少20倍,可以把静差提高到1%以内。

网友H(2025-04-30):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 分流器靠近负载的一端(直流电焊机+)连接的是运算放大器LM358的GND, 而分流器的GND(直流电焊机-)却经过R4连接到运算放大器LM258的“-”,也就是LM358的反向输入端,这其中,到底哪一路才是电流反馈信号? 是"直流电焊机+”进入的信号还是"直流电焊机-"?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