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直插灯珠爬胶问题

楼主(2013-09-13):
昨天下午一个深圳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咨询爬胶的问题,说直插&5的红色散射的LED上不了锡,自己检查没有爬胶,买的支架为全镀40的支架。在显微镜下面检查支架未发现有粗糙的地方。具体的问题已经跟这位朋友解说了,他也比较满意。各位说说是怎样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管脚是不是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是不是氧化了

谢谢您的回复,也不是氧化了

网友B:
管脚污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脚污染了吧

不是污染,往往是自己厂家要求节约成本导致的,支架一般的电镀顺序是先镀铜,再镀镍,再镀银,目前直插的支架电镀银层要求在15迈左右,而电镀厂家也为了节约成本,实际的电镀厚度估计在10迈左右。镍与锡不起反应;所以焊不上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污染,往往是自己厂家要求节约成本导致的,支架一般的电镀顺序是先镀铜,再镀镍,再镀银,目前直插的 ...

镀银层厚度公司都有规定吧,这家公司对于支架的镀层厚度不测试?而且镀层不合格很容易在盐雾测试发现,估计这个实验也没有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银层厚度公司都有规定吧,这家公司对于支架的镀层厚度不测试?而且镀层不合格很容易在盐雾测试发现,估 ...

镀层厚度基本上是管理层确认了的,这么薄的镀层根本过不了盐雾试验。这么薄的镀层在车间放上5天就会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