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16f887!

楼主(2013-09-13):
简单的说就是用bq51013实现无线充电功能,用pic16f887的红外模块来判断电是否充满,从何下手啊,刚学感觉不知道从哪下手啊!

网友A:
红外模块?应该是usart吧

网友B:
pic16f887不是单片机么,怎么会有红外模块

网友C:
bq51013是TI的一款无线充电模块。

针对电池的充电,有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虽然使用MCU也是可以完成充电,但不管是从成本和可靠性程度看,都不如直接用一款专用的充电管理芯片来的简洁。

MICROCHIP也有一些此类芯片,印象中MCP80331等型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