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AD转换的参考电源 是哪一个 不会是电源电压吧 ,精度可以保证么

楼主(2013-09-13):
M0516AD转换的参考电源 是哪一个 不会是电源电压吧

网友A:
电源电压足够了,如果 采集的是电阻型号的传感 器。或者你加一个REF3033在VDDA,1117-3.3在VDD。或者 加一个REF30XX在ADC口上做校准用。

网友B:
猜对了就是AVDD。精度要看你的应用,一般用LDO稳压,如果觉得波动太大,再加一个电容。如果要非常精确的参考,可以选外部有Vref引脚的芯片:NUC200系列和NANO系列

网友C:
新唐的ADC真不准。

楼主:
没有基准 是挺麻烦的

网友D:
M058S-LQFP64 有VREF端子,可以外接参考电压源。但是手册上没有VREF的规格范围。

网友E(2014-01-27):
没有基准确实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新唐的ADC真不准。

不是人家东西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