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58LP可以复用SWD端口及FLASH存储问题

楼主(2013-09-13):
1.我知道系统编辑里可以更改SWD为GPIO,但是否可以复用?不影响下载调试程序,可以复用为地址线吗?请用过的高手指导下
2.这个系列的FLASH可以作为非易失性存储,文档提到用于上电、掉电读写,请高手指导。
相关文档不是很详细,高手指导下呗:)

楼主:
第一个问题,自己解决了。在系统编辑里,设置。不过复用后,只能下载,不能调试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A:
1 . 是的
2. 你是要在片子掉电后保存数据数据? 多大的数据? 可以考虑内嵌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是的
2. 你是要在片子掉电后保存数据数据? 多大的数据? 可以考虑内嵌的eeprom? ...

最多16K吧,EEPROM才2K,肯定不够。假如够的话,EEPROM怎么识别上电和掉电,分别读数据、保存数据

网友A:
PSoC5lp 的eeprom 或flash不适合做掉电保存数据
看起来你是想做数据掉电保护,你可以考虑配合一个Cypress非易失性存储器nvSRAM.

http://china.cypress.com/?id=65&tabID=72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