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推荐dcdc芯片或者模块 小功率高效率 13年国庆节前有效

楼主(2013-09-13):
要求
1、芯片或者模块,最好是傻瓜型模块
2、输入 4点几伏特----15伏特或者以上,输出5V
3、效率高于92%  功率较小,大于0.5瓦就可以
4、能够全部关断或者休眠输入和输出,关断或者休眠后原边电流在微安级别
5、手工可以焊接板子

参数可以参考LTC3607 ,但是它太小了,我眼睛不好使,焊接不得。
无奈我总分不到30,给6分吧,祝坛友六六大顺。

网友A:
呵呵,3R33呀~~~很傻瓜式的模块。关键是输出功率大

楼主:
谢谢坛友推荐

已经初步选定  MCP16301
输入:4 ------30 V
输出:2-------15V可调   电流 600mA
输入可以关断,关断后的输入电流小于等于10 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推荐

已经初步选定  MCP16301

这个能升压吗?

网友C:
肯定不可以,看参数,4对2,所以,要5V输出,低于5v是不可以的。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升压吗?

不能升压,并且这个也不隔离。也就是说,输出永远是低于输入的。
例如我需要 5V 输出,必须保证输入不能低于6V。

这个选型问题已经解决。结贴。感谢楼上各位。
2楼给的型号不完全,参数没介绍,且没有说明制造商和pdf 链接,  不过我还是加5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升压,并且这个也不隔离。也就是说,输出永远是低于输入的。
例如我需要 5V 输出,必须保证输入不能低 ...

MP1430DN  KIS3R33问问度娘就知道了,3R33里面用的是MP2807DN,带SR功能。低压差时效率高。SOP8封装,手工焊接方便。  MP1430DN

网友D:
高分还没给出来哈,我出把力,楼主看看有没有分赏。
XC9251:输出可调。
以12Vin, 5V out来看,效率要比MCP16301好。Stand by Current最大0.1vA。
哈哈!

网友D:
XX,结贴了啊····sigh...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分还没给出来哈,我出把力,楼主看看有没有分赏。
XC9251:输出可调。
以12Vin, 5V out来看,效率要比MCP1 ...

你的效率最高才90啊~~~LZ要求92以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