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想问一下与ADS1278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09-13):
我用ads1278作为AD转换器件,ads1278是24bit的芯片。在用户手册上推荐的是ads1278与ths4521相连,但在仿真时,效果不是太好。实物实验,效果也相当一般。想更换一下,ths4503再仿真时效果较好,但是在ths4503的用户手册上推荐的是与14bit\80MSps的AD芯片相连。我的问题是:将ths4503与ads1278相连会不会影响ADS1278的数据转换精度,换句话说,就是这样做会不会造成ads1278发挥不出来其24bit的性能

网友A:
24bit的性能, 那其他外围电路布线都要非常注意了.
仿真时,效果不是太好。未必是芯片之间的问题呢, 还得考虑外围, 布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bit的性能, 那其他外围电路布线都要非常注意了.
仿真时,效果不是太好。未必是芯片之间的问题呢, 还得考 ...

理想情况下,ths4503与ads1278有问题吗?ths4503单端输入差分输出?

网友B:
ths4503是AD输入前的驱动差分运放,应该不会太影响到24bit的最小分辨单位,关键要注意的应该是电路布局布线已经地噪声的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