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此电路图

楼主(2013-09-13):
C7电容处L1点如何输出正弦波,频率怎么算?谢谢

网友A:
这不是正弦波输出电路。C7处输出正弦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芯片型号。估计是开关电源控制芯片,片内有RC振荡器,振荡频率由外部R和C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正弦波输出电路。C7处输出正弦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版主您好,这是看的别人电路,经过C7出是进的变压线圈升压,请问此处若无交流信号,如何变压的呢?谢谢

网友B:
q1q2 轮流导通,控制信号芯片产生,L1另一端接电源或者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这是看的别人电路,经过C7出是进的变压线圈升压,请问此处若无交流信号,如何变压的呢?谢谢 ...

高频方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