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一个单片机最多能动态扫描多少位LED数码管?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硬件怎么接了,一般接个10个,8个的没有任何问题

初步考虑:20个,每个扫描1MS时间,频率可达50HZ,不会闪的,如果IO够多,再整一套独立的,可以

2*20,3*20。。。

网友B:
单片机有很多种哦

网友C:
我做过扫描33位数码管、12个指示灯以及35个按键,还有串口通讯(串口0和变频器通讯、串口1和从机通讯),用的是W77E58单片机。

网友D:
我扫描了8192个LED

楼主:
2楼正解
多套独立,延时共享,可以很多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