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段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13):
首次写中断串口通讯代码; 请各位多多指教。。。。。

从甲机送的数据共有 5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OxFE,第二,三,四,五是根据不同信号发不同的数据 。。。。(5个字节循环)
乙机是接收数据。。想请教一下各位,编写接收代码的思路是怎样的,如何用数组存储起 2-5字节。。。。
请多多指教,

楼主:
请各位多多指教啊。。。。。T叔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定义一个数组,依次存入不久得了,这个还不会?

网友B:
在中断程序中接收并存入数组的相应位置,注意需处理好状态(其实就是个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