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中200@100MHz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3):
电感中200@100MHz什么意思,是不是指此电感在信号为100MHZ时呈现为高阻态,而其他频率下则为200欧阻值

网友A:
意思是在100MHz频点的阻抗是200ohm吧,一般做抑制杂讯的共模电感和磁珠都是这么标称的。强调高频阻抗的

网友B:
对信号中100M的频率分量,呈现出200欧的电阻。

你要把电感想像成铜线绕的,理论上,直流情况下,电阻为零。对交流信号才会呈出阻抗。

楼主:
我看有的电源输出都接有这种型号的磁珠,这样的话怎么实现的滤波了,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电源输出都接有这种型号的磁珠,这样的话怎么实现的滤波了,还望高手指教 ...

磁珠实际上表现为感性和电阻性的结合。在低频段,感性为主,但整体阻抗很小;在高频带表现为电阻性,达到一个高频抑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