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4位数据模式LCD1602驱动程序,有图有真相,亲自试验

楼主(2013-09-13):
     单片机直接驱动LCD1602时,一般都是用8位数据模式,这样很耗I/O口,下面我是我亲自试验的4数据接口驱动LCD1602
     我采用了P0端口的高四位作为数据接口,同时接了一个LED在P00端口。在一个大循环中运行LED使其闪烁,同时不断的向LCD1602中写数据,这样可以充分的展现4位数据模式驱动LCD1602的优点(P0口高4位和低四位互不干扰)。若加上背光控制,完全可以用8位的一组端口驱动LCD1602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2,晶振11.0592M,
下面是源代码;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反馈。

您好,请问,那一个数据口是接LCD的D0-D7的哪一位好呀,都可以么?

网友A:
10多年来,我一直用4位数据模式

楼主:
呵呵!小弟不才,我也是接触单片机没多久,献丑了

网友B:
1楼太有才了,;P

网友C(2017-02-11):
楼主,是否有使用过lcd2004 的4位操作模式,我遇到技术问题,想请教

网友D:
好,研究下

网友E(2019-06-14):
1602就四线,12864就SPI,从来没用过8线驱动的。
做系统的基本原则,IO能用少的就不用多,哪怕不用的IO空余也如此,理由很简单,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