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写EEPROM问题

楼主(2013-09-13):
现用PIC16F628A的EEPROM**工作时间,掉电时写EEPROM,但PIC单片机并无LVD模块,仔细看说明书只有BOR模块,但理论上低压复位模块执行时程序是无法运行的,不知如何实现掉电电压检测以写EEPROM呢,烦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如果工作时间不需要很准确,可以1小时写一次,对EEPROM的寿命没有影响。
否则,只能外部加低压检测。

网友B:
外加电源电压监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