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每次都显示板子被锁定

楼主(2013-09-13):
如图所示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project->option->Debugger下面的Texas Instruments, 里面的Download下面 Erase flash 选上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下载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处理器?

cc2530   仿真器是cc-debu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roject->option->Debugger下面的Texas Instruments, 里面的Download下面 Erase flash 选上

可能用的IAR版本不一样,我里面没有Download下面 Erase flash 这一选项。。。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用的IAR版本不一样,我里面没有Download下面 Erase flash 这一选项。。。
谢谢你! ...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2530   仿真器是cc-debugger

没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非常感谢!并且烧写时也不会出现原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