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ED驱动器的电流取样电阻问题

楼主(2013-09-13):
最近在跟客户的交流中,有客户对MORNSUN的LED驱动器系列产品的隔离性提出疑问,因LED驱动器属于恒流输出,内部采用电流取样电阻进行采样,所以GND与-Vout间存在很小阻值的电阻,所以一般的LED驱动器还是属于非隔离的产品。但GND与-Vout不能直接连接,否则不能实现恒流输出的要求。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一直纠结   还是版主牛   谢谢了

网友B:
不知是否有隔离型的LED驱动器呢?

网友C:
独立引脚应该是隔离的啊?否则为什么不能直接连在一起使用呢?

网友D:
平时很少关注这个,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有隔离型的LED驱动器呢?

据我所知道,常规DC输入的LED驱动器一般也都是串入电流取样电阻实现的。

网友F:
没用过这方面的产品,学习中

网友G:
我常规的LED都是直接恒压驱动的。

网友H:
隔离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I:
一般都会隔离的   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A:
不知道如果采用隔离的方法  可行不可行

网友J:
采用隔离的  相对比较安全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