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遇到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3):
这两天调试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恳请大虾们帮忙解决!
我在对一个模块进行读写时(类似于FIFO模块),如果直接上电运行,数据会出现错误,当我将模块的rd引脚上挂上示波器探针(仅仅是挂上探针),数据就正常了。
请问如何解决??
ps:rd信号线宽10mil  长度大概有20cm

网友A:
什么问题 望采纳

网友B:
可能是地处理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