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互感器运放电路求教

楼主(2013-09-13):
电流互感器是10A/10mA的,电器工作时,火线穿孔,输出经运放IV转换并放大,在运放输出端测得的AC电压始终为0,R为1K可调电阻,C为103,r为500R可调电阻。是什么原因呢?之前查资料说电流互感器有饱和电压,但是我这里是用运放对电流进行IV转换并且放大,运放采用+-12v供电,应该不用考虑饱和电压吧,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问题在哪里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看看传感器是否好的,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哪里

谢谢你的回复。运放不是有输入电阻的吗?你的意思是电流直接流过你所示的那条支路?小弟模拟电路知识不够,还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运放不是有输入电阻的吗?你的意思是电流直接流过你所示的那条支路?小弟模拟电路知识不够 ...

当你学会“忽略不计”之时,就是你距离成功不远之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看看传感器是否好的,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提醒,我换了一个电流互感器,仔细检查了电路,测得的结果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学会“忽略不计”之时,就是你距离成功不远之日

你说的“忽略不计”是运放的虚短和虚断吗?嗯,你简化的电路图我理解,实际上是一个IV转换电路。我将烙铁(两线的)的火线穿孔,为什么输出(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总是0左右呢?按照4L的提醒我换过了一个电流互感器,还是如此,心情有点糟。

网友A:
你的烙铁几瓦?算45W/0.2A,按1/1000计,是200uA,再乘以Z大约250欧,得50mV.
检查Z,检查运放,检查电源,检查万用表,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烙铁几瓦?算45W/0.2A,按1/1000计,是200uA,再乘以Z大约250欧,得50mV.
检查Z,检查运放,检查电源, ...

60w

60W好,取Z=185欧,还是50mV——重点不在这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60w

嗯,你算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我打算搭个放大电路,是用运放放大电压还是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呢?

随你所便

网友C(2014-01-29):
电路是对的,电流是通过IC走的。楼上有个分析是有问题的!这个电路对于高内阻的小电流转电压是很好的!流互厂家都是这么推荐的!重点查查电源供电有无问题。前几天刚搭了这个电路,效果还可以!用的OP37就很稳定了,OP07有小量波动!

有原理图吗

网友D:
断开放大电路,CT二端接100欧的电阻,测电阻二端电压(交流档)是否0.1V的电压。

网友E(2015-06-29):
引用 楼主:
嗯,你算得没错,谢谢你的提醒。我打算搭个放大电路,是用运放放大电压还是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呢? ...

电阻R的阻值选大一点可以不?比如10K,运放最后输出的电压是交流的吧?直接用运放单项放大可以么,然后整流给单片机AD?  谢谢

不可以大,太大了不行

网友F:
有正负电压供电,这个电路没有问题,检查有没有焊接不良等问题。先判断互感器有没有问题,再看运放有没有问题,有万用表示波器问题都看见摸得着

网友G:
呵呵。

谢谢大家!

光敏二极管的电流可以如此IV变换。

再次感谢大家!

但本大师保证全世界除了实际调试这些电路的人之外。

教科书是不可能明白其原理的。

谢谢大家!

想IV变换。

这个电路对于光电二极管可以使用。

但电流互感器无法使用。

应该使用减法器电路进行IV变换。

再次感谢大家1

因为电流元的内阻很大。

所以如果反馈电阻不适足够大输出电压肯定几乎为0。

谢谢大家!

谁说光电二极管是电流元了?

光电二极管仅仅就是在何时的时间合时的地点。

是一个电阻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而且所谓的光电二极管的电流放大。

其实就是二极管电压放大。

二极管光电的的电流从来就无法放大。

而只能IV变换。

光电二极管也就是一个二极管而不会是电流元。

再次感谢大家!

光电二极管的电流从来就不可能被IV变换。

因为这个电路无法施行IV变换。

谢谢大家!

网友G:
本大师可以将光电二极管的真实原理向全世界进行教导。

谢谢大家!

而不收取任何专利费用。

再次感谢大家!

光电二极管需要一个电压。

而这个电压其实就是Vos因为Ib会很小。

只要这个Vos几乎不变。

那么这个光电二极管在室温的情况下。

光照增多那么电流也几乎线性增长。

再次感谢大家!

所谓的光照其本质是温度效应。

光照其实对于二极管来说就是加热。

因为Vos几乎不变。

那么光照导致温度升高而二极管电流比然增多。

谢谢大家!

网友G: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可能懂得HCNR200的工作原理。

谢谢大家!

貌似其设计者也从来没有说明原理。

除了能够给出正确的电路之外。

再次感谢大家!

所有的二极管无论光电与否。

原理都是一样的。

谢谢大家!

在Vos这个极小电压的作用下。

二极管的内阻极大。

而光照导致的温度升高必然导致二极管输出电流。

这是必然的二不适偶然的。

再次感谢大家!

此时的二极管并非是电流元而仅仅就是能够输出因为温度变化导致的电流变化而已。

谢谢大家!

因为Vos除以二极管的极大内阻导致的电流很小。

所以而且这个电流几乎固定。

因为Vos几乎固定。

因此温度或光照导致的二极管电流变化可以流入反馈电阻从而实现放大。

谢谢大家1

此时可以把二极管但做一个电流元。

毕竟Vos很小所以二极管内阻非常大。

这里的负反馈关系是明显成立的。

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再次感谢大家!

而电流互感器是无法成为一个二极管的。

你也无法给互感器设置一个固定电压。

所以电流互感器需要使用减法器进行IV变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2016-03-31):
求问,在该电路中,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的负载电阻是哪个?是R/C+r 并联的吗?电流互感器在这种大负载下不就饱和输不出电流了吗??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I(2019-11-12):
引用 网友J:
@叶春勇,你来看看馒头本大师的风釆,再对比RD先生,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

本大师
今日香烟定大师,
理由此贴说如是,
光电本是温度应,
R D仍然似非似。

网友K(2021-01-07):
要理解运放的“虚短”和“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