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一块9V~15V转正负12V的DCDC模块

楼主(2013-09-1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功率的要求条件, 不好选择.
可以去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咨询一下, 他们那边肯定有你的选择

网友B:
到TI的官网上找找看吧    楼主   这一块   总体感觉不是很了解

网友B:
主要是具体的技术参数   没有怎么提及   没什么方向

网友C:
感觉楼主的技术参数没有说清楚   这样大家就比较被动   不知道怎么给你指导   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功率的要求条件, 不好选择.
可以去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咨询一下, 他们那边肯定有 ...

这个建议很不错的,我也参考了下的

网友E:
这个有正负输出电压的要求就比较复杂些了的,不行的话用双DCDC芯片的实现

网友E:
一个输出﹢12V,一个输出﹣12V的,这样就能解决的了

网友F:
到TI的官网上找找看   这样的芯片   没有用过   另外   如果感觉比较难实现   那就先通过升压芯片  直接升到24V左右   再通过78,79系列的芯片实现正负电压   就是不知道你的电路的功率大不大   如果不大  这样做完全可以   不过如果比较大   那这个方案   可能有一些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