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LM629程序读取不出标志位

楼主(2013-09-13):
lm, AC, ST, TE, state
用C8051F380控制LM629M-8,读取不出状态标志位“Status Byte”。
函数:
uchar LM629_RD_Status()
{
uchar state =0;
LM629_CS  =0;
LM629_WR  =1;
LM629_PS  =0;
LM629_RD  =0;
_nop_();
state     =P4;
LM629_RD  =1;
_nop_();
LM629_PS  =1;
LM629_CS  =1;
return state;
}

时序:

时序:

网友A:
最好先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时序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时序图吧

LM629_CS  =0;  //低2us    ¸高2.4us
LM629_WR  =1;
LM629_PS  =0;  //低1.4us  ¸高3us
LM629_RD  =0;  //低0.8us  ¸高3.6us
_nop_();
state     =P4;
LM629_RD  =1;
_nop_();
LM629_PS  =1;
LM629_CS  =1;
return state;

网友A:
看样子示波器跟不上要求了.
可以考虑配备一个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234619559&
或者功能更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示波器跟不上要求了.
可以考虑配备一个 逻辑分析仪.
象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 ...

.....
为什么不是0x0000 呢 ?

楼主:
咋就没人呢 灌水的 帮我灌灌

网友B:
        setDataPortIn;
        for(i = 0; i < CPLD_NUMBER; i++)
        {
                if(i != addr)
                        CS_1(i);                                                   //失能 addr以外的片选
                else
                        CS_0(i);                                                   //使能 addr对应的片选
        }
        PS0;RD0;WR1;
        CPLD_GetData(state);//(u8)(GPIOA->IDR & 0xFF);
        RD1;PS1;

STM32 72M 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DataPortIn;
        for(i = 0; i < CPLD_NUMBER; i++)
        {

...

楼主:
求大神  救命啊  我真是写不出来了 我了个擦了 难道是因为没接电机  所以不好使么 哪个大神能帮帮我啊 疯了C8051F380是流水线结构的 也没有逻辑分析仪 看不清时序 我是真没招了 谁给我思路也行啊

楼主:
程序打包了 谁救救我啊

楼主(2013-10-22):
求帮忙啊 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