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句话嘛意思 M0516 我要扩展32K *16bit 的ram

楼主(2013-09-13):
M0516  我要扩展32k *16bit的RAM

M0516

M0516

网友A:
A0不用于16位总线 。

网友B:
这个是为了解决ARM中需要对齐的问题,其实客户使用时是感觉不到的。16bit bus宽度,表示:外部RAM每个地址都可以读到16bit。地址0读到16bit,地址1读到16bit。对应到m0上,它必须是地址0读16bit,地址2读16bit。所以m0和外设的对应关系是m0地址>>1 送到外设。

楼主:
哦 我使用的时候 没啥影响啊

网友A:
硬件 接法不同。16位的SRAM的A0是32位机的8位总线 的A1了。不过用STM32的FSMC的的就要切记了,不是我刚说的。哈哈。

网友C(2014-08-23):
所以,在扩展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硬件 接法不同。16位的SRAM的A0是32位机的8位总线 的A1了。不过用STM32的FSMC的的就要切记了,不是我刚说的 ...

给飘渺九哥,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