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晶硅2N6027问题

楼主(2013-09-13):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有关单晶硅2N6027问题,如下图所示2.35V大于1.72V,按理论来说,只要阳极电压大于门极电压,单晶硅就会导通,然后led就会亮,为什么此图LED不亮?这是神马原理?请指点!

网友A:
晕!如此高的电阻,即便无SCR电流又有多少呢?何况还有器件的压降。

网友B:
2楼是说R1太大啦,三两k就好
顺带,它不叫单晶硅

楼主:
搞定,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