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近来要用到485总线通讯

楼主(2013-09-13):
近来要用到485总线通讯
请问。SN75179B和SN75196B的区别。我应该怎么选择这2款IC。我看资料一个是:差分总线收发器另一个是:差动驱动器和接收器对,

网友A:
这个SN75的差分接收发热厉害,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改用的MAX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N75的差分接收发热厉害,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改用的MAX的了

请问,你是选择MAX那个型号

网友B:
貌似MAX485用的蛮多的